求助L-A690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4-06-16):
今天闲了,修一块联想 L-A690  的主板,据徒弟说接到主板时主板故障就是开机掉电,当时我在忙,没注意,他不吭声拿去加焊了一下桥,结果还是一样问题,他没招了,扔一边了,我今天拿出来继续修,联想这一款此版BIOS好坏,就从基地找了一个BIOS刷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现象,对于这种开机3秒掉电的故障我没有头绪,找不到哪里有问题,掉电以后再次加电加不上,必须拔掉电源放电才可以再次上电,偶尔上电一切正常能亮机但是只要一复位就又掉电了,偶尔多开几下能开开,换过io一样问题,后来又刷了一个bios后正常亮机了复位不掉电了,但是有时候卡EE代码 和卡38代码, 卡38代码时显示器有信号源但是不显示画面, (此显示器的那条白线正常现象,因为我是拆机坏显示屏能显示字)此问题属于什么情况,有没有高手修过此问题,此版正常情况北桥不是一般的热,难道北桥挂了导致的各种稀奇的问题,还是复位电路有问题?求思路!!!

网友:
有可以是北桥不稳定,,

网友:
coms电池没有电也会这样。你看一下。

网友A:
“对于这种开机3秒掉电的故障我没有头绪,找不到哪里有问题,掉电以后再次加电加不上,必须拔掉电源放电才可以再次上电”这点来说,个人觉得有可能主板上的电压转换电路不稳定,产生干扰从而使电源保护输出。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各个上下管的g级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把北桥拿去焊一下试一下吧

网友:
我也有一张,换了电池就正常了

网友:
刷bios确定没问题?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    先换电池  换完电池不行直接换北桥    690 芯片组

网友:
跑38代码的时候,测试各点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量下电池有没有电。不行北桥。

网友:
北桥的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开机3秒掉电的故障我没有头绪,找不到哪里有问题,掉电以后再次加电加不上,必须拔掉电源放电才 ...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查查时钟开启信号掉不掉

网友:
始终开启信号也掉

网友:
这款690主板 北桥挂的多 温度很高!

网友B:
我有这样一样的坏板,同故障,楼主解决没有  ?可否告知小弟

网友:
供电把,把12V拔了看看不掉电,要是插12V掉电的话,那就是CPU供电里面的有问题把,有可能的缺少某一项电压后导致的

网友:
先让板子不掉电,下掉三极管然后测电压,哪里电压不对再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样一样的坏板,同故障,楼主解决没有  ?可否告知小弟

没有,扔一边当料板了额,修不了,能力有限!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电池座接触不好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