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解决掉电 风扇高速转 BIOS

楼主(2014-06-16):
板号相同才可以,E40 DAOGC5MB8FO REV F   EC BIOS 要一起刷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BIOS 南桥 ?ec  还是ec内置闪存程序???

网友:
  EC BIOS 要一起刷?  请问楼主的是EC的还是南桥的BIOS,一起刷怎么只上传一个咧

网友:
你这里有两个BIOS吗?

网友:
谢谢楼主  下个试试 我这个机器 做系统掉电  换了导管也不行

网友:
里面有两个文件,一个EC 一个BIOS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好用吗?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独显的吧?楼主没有写啊

网友:
我先下一个  呵呵

网友(2014-07-21):
我手上就有这个机,修好用20分钟就掉电,有刷过BIOS,不知是不是刷BIOS刷出来的问题,明天把原机的BIOS刷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