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4-06-27):
来自: 中国 来自 中国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本机已修复,不过跑线路跑得好辛苦。主因只是由于三个小电阻进水开焊(都是接Vin电压的,PR52 470K PR85 100k pr69 100k), 看来以后这类机器要多留意这方面问题。先前的检修忽略了ECPWROK这个信号缺失导致走了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