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方正FH980-WB

楼主(2014-06-16):
方正FH980-WB 开机无任何显示,拆机有两个电容鼓包,更换,加电测试有12v输出,5v呈现频繁跳跃式3v-4v,请各位朋友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更换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电源板的反馈电路(光电耦合器+精密稳压器)。

网友:
把光耦和电源芯片供电电容换掉

网友:
5v跳和光耦 431 和反馈小电容有关系吧 不行换个万能模块

网友:
换二极管和电容 即可

网友:
支持楼上方案二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