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掂呀,快来帮帮忙,V星H61M-E33 B3 无CPU供电 怎么办?

楼主(2014-06-16):
研究了几天,还是没弄得清楚,高手来帮帮忙吧。谢谢了
情况是这样的,一块V星H61M-E33 B3  顾客和机箱一起拿过来的,现象为开机无显示。于是插了一下PCI诊断卡,无复位。量了一下板的CPU供电:无,量总线1.8V,说可能是板问题,留下来检查吧。打发走后,马上拆板出来,换U一样,真是板的问题了。。。
开始量内存供电 1.5V 量板上有电感的地方,都有电压。就是量到CPU那里的MOS管。无电压,有一个管有1.04V 后来看图纸知道是VTT的电压。。
干脆就量CPU电源芯片 EN脚(找了好多地方才找到这个UT501的芯片PDF图),5脚VRDEN 有1.94V。6脚和24脚 也有电压1.87V左右。VCC这些电压脚也正常。38 40 这两个脚 是不是也要有电压才能开启? 上假负载 开机后量VDDQ 1.78V ,PAMPWROK 0V ,PWRGOOD 0V,VDALERT 1.04V,AVIDOUT 1.04V,VCCPLL 1.5V,VIDCLK 1.04V ,VCC 0V。 帮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是芯片挂了?

UP6282 的 1 9脚各有1.87V电压 VCCA VCC2 BOOT1 BOOT2都有12V左右电压。但没输出,是不是这个UP6282坏了?

还有个疑问,正常的H61的板 上假负载 有核心电压出来的吗?还是跟775的一样,要上真U才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4-6-19 16:01):
换了UT501 和6282AD 也是一样的情况。。。。。 没头绪了。。。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4-6-19 16:02):
EN脚电压为1.94V 是正常的吗?还是要3.3V?

补充内容 (2014-6-19 18:13):
想了想,换了还是不行,估计还跟其他条件有关系,应该是不单单靠EN脚来开启脉冲的。。估计得继续查了。 桥发出PCH_PROCPWRGD给CPU的UNCOREPWRGOOD
CPU发出SVID(CPU_VIDALERT_L、CPU_VIDSCLK、CPU_VIDSOUT)。。

补充内容 (2014-6-23 19:30):
最后结果:放弃了。。。。。。。

网友A:
MOS阻值正常就换电源管理芯片呗!找个有这芯片的板子一换就知道了!

网友:
条件都查了 换i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阻值正常就换电源管理芯片呗!找个有这芯片的板子一换就知道了!

H61的我这边修得很少 目前,几乎没有人拿来修,这个是11年的 刚过保。所以才修。。所以也没有料板。。

网友:
还不知道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要满足什么条件 才能有电压输出。。帮看看图看看要那些脚满足才是正常的?

网友:
换了主 副 IC 还是一样。。。。怎么检查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拆下芯片 测试下U供电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拆下芯片 测试下U供电的对地阻值

这个倒没有试过,不过不上假负载时CPU电压有从0.1慢升到0.66  这个是上管G极从0.1慢升到0.66产生的D极(CPU核心供电),而下管的G极一直没电压。。。 但真U后,电压一直为0。。。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IC开启的条件还没满足?但5脚5N脚电压为高了呀,1.94V。。不知道为什么还不发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