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雷击网卡坏

楼主(2014-06-16):
SL410K 雷击坏      插电网卡灯常灯,,网卡挂了,取了网卡忒片,(不上网卡 没有找到同形号网卡)开机不显反复重启,,,电流到0.6几,,反复重启,,

此机是不是检测不到网卡芯片会出现此情况,,,?求指点一下。

网友:
你最好找个网卡换上  有的机器 需要检查外设的

网友:
现在就是找不到同形号的,,检测卡跑8R
有没可能是BIOS问提啊。 ?

网友A:
被雷劈的一般坏的都是网卡南桥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雷劈的一般坏的都是网卡南桥IO

现在主要是想知道。是不是有些机子不安装网卡忒片会。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要是想知道。是不是有些机子不安装网卡忒片会。不显示,?

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