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台机子装个XP都装了半天

楼主(2014-06-16):
遇到这个机子我无语了  单位上的  C盘9.5个G 内存1G  AMD的CPU没看型号  主板型号也没看
   我装系统的时候能Ghost完  但就是要卡在驱动那里  把我整的快疯了  后来我直接加了根1G的条子上去  就装完了

网友:
可能 是硬盘不太OK了,或者是内存,桥

网友:
硬盘看过没问题  桥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就觉得太坑了  C盘才9.5G装完了还能装多少软件?

网友A:
拆开机箱看看,cpu散热片上肯定一层灰!拎出去干净干净还会快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机箱看看,cpu散热片上肯定一层灰!拎出去干净干净还会快点!

我还没装系统就用吹风机吹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装系统就用吹风机吹过的

难道CPU太老了?检测一下硬盘吧!

网友:
测一下硬盘的坏道,估计和我上次遇到的一样,硬盘在快坏的边缘徘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