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的检测卡和编程器好用

楼主(2014-06-16):
我有 检查卡 不错上面的指示灯不全    我没有编程器 想一起买了     希望大家给推荐一下   在此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是台式机诊断卡 那就买基地买的鑫帝诊断卡 兼容性好  编程器 现在的BIOS都是8脚的了  建议你rt809f  一可以刷8脚类型的BIOS 二 可以在线刷液晶程序  3.还可以刷麻片程序

网友:
诊断卡 一般的就可以了。。。主要是个人使用准备的问题。。

网友:
编程器  就要看你的维修量大不在。。修的东西全不全。。 维修量大就买个高级点的编程器 支持的器件比较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诊断卡买奇冠的 编程器买希尔特610P

网友:
诊断卡买个一般的就行 编程器的话TOP-2005

网友:
在基地的店里买

网友:
诊断卡基地30块那种就很不错,编程器的话看自己的维修量大不大,如果不大可以随便买个100多的(或几十块)都行

网友:
维修量不大买个几十块的编程器吧  谢谢大家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