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P

楼主(2014-06-16):
此主板技嘉GA-M68M-S2P     故障开机乱码。开始以为内存问题换过一样。一看双BIOS,就到迅维看了一下/有一个BIOS刷上去开机   点不亮、然后就刷回来。。。现在没有思路    哪位大神修过此板  帮忙看下   在此先谢了????没遇到过技嘉乱码过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BIOS问题,先刷个BISO,如果没设备刷,可以拆下M_BIOS,把B_BIOS 安装到M_BIOS的位置试试,最好还是刷BIOS,还不行,这板是三合一桥,加焊一体桥吧。

网友:
你说的我都试过了   都不行   是三和一的桥不过还没有干桥、、、还有没有答案?????

网友:
换根内存乱码就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情况呀        帮忙看下

网友:
去官方下个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可能你下的bios不对吧。两个都刷一下看看

网友:
我下了两个BIOS都不行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