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一条线解决开机掉电从起的联想B460笔记本

楼主(2014-06-16):
客户拿一台机子来说是开机开不了,是不是闷坏了,因为我两天才关一次机。今天就开不了了,插电看看待机情况,0.17,可以开机,电流上到1.几不显示,跟客户讲,主板有短路,有留下检查,现在你来的晚,也快要下班了,等检查出结果后在跟你报价。客户同意后走人,今天上班一来就拆开看看,光是主板待机也是0.17.开始也为是EC坏了,有点想换的的冲动,也前待机大,EC跟待机芯片的问题大些,突然手碰到CPU的上官,被烫了一下,在用手去摸,确实是发烫,也想到论坛里说过,这东西容易坏,换了就好,,三下五除二换了,插电,待机0.03,算是正常了吧,也不烫了,就好了,开机到1.2几的样子还是掉电,有时候到0.2几就掉电,不稳定的,拔掉CPU后不掉电,电流在0.3几。难道是把CPU烧坏了,换个I5的一代的(他自己的是I3的一代)还是一样,,看到有的说把BIOS刷一下,有的说把芯片换掉,还有的是把CPU的上官换城8个脚的N沟道的MOS管,都试过还是一样,就没有折了,没有方向了,休息了一下,冷静了一下,突然想到很久前修到过这种故障,还发过贴,去找来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2976-1-1.html,故障跟现在的基本一样,就是开机的时候芯片的2脚没有电压,以前的帖子是有电压的,机子的型号也是联想B460,双胞胎啊 ,不知道该怎么测了,
开机2脚没有电压,39脚也没有电压,只知道39脚要有电压,才能工作,不管了,就从旁边飞了跟线到39脚,
中间有一个R544的电阻,上面有1.05V,下面没有,测了下电阻也正常,就是没有电压,用镊子短接了R544,开机电流上去了,跳了几下,感觉亮了,外接显示器,还真的亮了,就在R544的电阻表面上并联了一个线,,可以了就这样吧,不要在搞了,我也搞不清楚,装机,装好了后开机又不行了,我去,刷我啊 ,又拆,在看看,接的线没有问题啊 ,在开机,还是掉电,0.2几掉电,1.2几掉电,不稳定啊 ,,想到刚才是并联的一根线,在换一根线试试看,就吧R544的电阻给拆了。短接线嘛,电阻不要装也没有关系,就去掉后短接了一个线,在来开机测试下,,哈哈,电流跳啊跳啊,有跳上去了,---显示了,,怕装上机后又有问题,就多测试了几次,让机子冷了后在测试,也正常了,才确定稳定了,在装机,,,,在多测试下,怕不稳定。测试后所有功能都正常。感觉这种问题就是一通病,都是39脚有问题,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后不妨也这样弄弄看,看看是不是通病,我是搞了两台,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的我也搞不清楚,就知道这样能好,收钱就可以了。哈哈,对了笔记本外面的型号是B460 I3,里面的主板板号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之前的是 现在的是没有这两个M, 图纸都可以通用,我吧两个BIOS备份了下,有需要的可以下,希望有帮助,等赚点学费后去实地去静闭两个月,哈哈。加点分吧,给点动力,,

网友:
不错,小伙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不会吧,这个是深度睡眠的信号 啊,正常工作应该无效才对嘛

网友:
b460 问题一大堆

网友:
B460是那款铁壳的吗,老坏,现象有点像你这个,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个是深度睡眠的信号 啊,正常工作应该无效才对嘛

是CPU发出的,没有1伏才是深度睡眠呢

网友:
写的挺好,再接再厉。

网友B:
我也收了个。。拿来的时候可以开机掉电。。。我拆开不能触发了。。
51123周围好多电阻都腐蚀了。。。真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了个。。拿来的时候可以开机掉电。。。我拆开不能触发了。。
51123周围好多电阻都腐蚀了。。。真郁 ...

今天刚修完一台。待机0.000,也是51123 边上那个239K的电阻腐蚀了。找又找不到一样大的。而且后面的铜皮还烧掉5毫米,直接找了2个100K的电阻串上飞线就OK了。B460 问题是比较多、

网友:
大哥,想问一下,你没飞线时候出CPU供电吗?你那个芯片有集显供电吗?

网友:
想起我以前的艰难维修·  ··B460  早看了你的帖子就好了·

网友:
b460真是老人机,病真多

网友:
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这个信号也。学习了

网友:
问题还真的多

网友:
39PIN是深度睡眠,正常情况下应该无效,即为低电平!

网友:
很好   顶一个

网友:
联想B系列和V系列和神舟差不多了。垃圾的很

网友:
应该算是一个通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