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关机重启

楼主(2014-06-16):
宏基4741G 关机后重新启动,客户说换过系统,都是一样!
拿到手后实测的确是关机重启,于是刷bios,第一次刷完不开机,有一长两段的报警,估计是内存,换了内存还一样,于是再刷bios,刷完还是一样,于是继续刷bios,这次刷完亮机了,但是故障依旧,而且这次pe都进不去,进系统直接重启了。该了ahci模式还是一样,以为是内存或者硬盘,换了也还是一样。而且这次我发现开机自检是特别慢,特别是过那个按F2选择bois设置的时候。
于是我怀疑不是bios的问题,于是刷回原来的bios,测试还是一样。群里有人说有叫我注意网卡唤醒,再看论坛有人是叫拆掉网卡试试。于是找到网卡芯片,此的机的网卡是博通的BCM57780A1kMLG,记得上次也坏了一个,于是拆下网卡,后测试,开机自检速度明显快了,而且还有个问题,之前待机都是在0.150左右,就自动加点,现在待机都是在0.009左右,于是换上新的网卡,待机0.013正常亮机,正常关机.
本来以为修到这里就完了,没想到接上硬盘经系统就掉电,pe三个u盘不能进,有一个进去就蓝屏,发现散热的地方有些烫,于是又拆机,发现风扇散热孔都堵死了,于是把风扇一清,把io加焊(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焊了再说,免得又要拆机,太麻烦)再开机,成功进系统,测试关机,ok,反复测试,都ok!至此,维修完成!

关键应该IO空焊,和散热不好的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懒人有懒的好处呀

网友A:
楼主走弯路了 0.15明显短路

网友:
很明显待机0.15短路了,网卡唤醒信号不正常会导致关机重启

网友:
待机0.15就不正常  这不就是说有短路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走弯路了 0.15明显短路

是啊,刚开始是一接电源就自动上电了,电流直接从0.150到0.7到1.3之后就开机了,没太注意这个,以为是bios,就没太注意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到一招

网友:
0.15A的待机偏高,应该有触摸感发烫,或者 芯片阻值低。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拔掉试一试

网友:
待机0.15 明显待机3.3 OR 5 有短路,如果是网卡的问题。应该会发烫的。手能摸到

网友:
看情况是微短路

网友:
楼主思路真丰富啊,赞一个啊

网友:
楼主有灌水嫌疑哈哈

网友(2014-11-16):
有时修本本就是这样

网友:
网络唤醒问题遇到过!

网友:
到底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宏基本本性价比高,但扇热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