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惠科 G9802 开机白屏

楼主(2014-06-16):
检修过程:三星屏LTM190EX-L31。测屏电路,屏供电有5V,过升压二极管未升压,升压芯片MAX1517,测22脚供电脚1.36V,正常应为5V,测得供电脚外一个供电的10欧保险电阻阻值变大,更换后升压二极管马上升压到12V,接上电源板主板测试,发现屏电路嗡嗡响,升压芯片和升压电感很烫,一会又白屏了。测屏供电5V对地短路,拆掉MAX1517后不短路,确定MAX1517坏,更换为MAX1518BE后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MAX1517可以用MAX1518BE直接代换。

网友:
请问楼主在哪儿查到的他俩可以互换的

网友:
手上还有两个22的白屏还没搞定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