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待机短路求助

楼主(2014-06-16):
今天一个hpdv3000机子  上可调电流0.06a  拆机后是Intel pm965独显主板,版号6050A2162401-MB-A02测量3.3v电感对地为0欧,拆除电感后级短路,3.3v烧鸡,几分钟后烧鸡电源线发烫,主板没有原件发烫,把3.3v后级mos管 门电路 小芯片都拆除,还是短路,想查电阻但是主板没有水印也没有点位图,各位大神是怎么处理的,谁有点位图分享下    这是主板图片

网友A:
0欧烧不出来 去掉电感 看后面短还是前面  后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烧不出来 去掉电感 看后面短还是前面  后面短路

去掉电感后面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