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731-A2可以替代G86-750-A2吗?

楼主(2014-06-16):
接到索尼FZ25的机器,显卡问题,用的是G86-750-A2的芯片,手头上有块G86-731-A2的芯片,不知能否用G86-731-A2替代G86-750-A2,有没有试过的??
芯片
显卡

网友:
这种类型的芯片好多款啊,样子都一样,真不知道哪个可以互相替换,要是有个 整理的可替代芯片 一览表 就好了

网友:
看看板子上面的地线和电源线 相同吗 一样的话 可以试试

网友:
看什么机子用,是华硕的话都可以

网友:
有的要看BIOS的 如果你有那种BIOS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