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稳压二极管坏,求代用,

楼主(2014-06-16):
这个本本拿来时客户说明是原来的适配器坏了,他自己从网上买了个代有的适配器,第一次就刚插上,就冒烟了,没敢再插,就拿来修了,我拆开一看,原来电源接口处的确个稳压二极管烧裂了,依稀能看到上面的字是 CH01 B14A,从图纸上查了下,具体型号是P6SBMJ24APT-GP,没买到原型号的,上网买了个代用的SMBJ14A,LK104,结果一装上就0.5A短路,不装上还能开机呢,求其它代用型号,我怕不装上,客户再拿回去再烧又麻烦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 找个差不多 大小的代换吧  插上短路 估计后面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如果适配器可以 不装也行 找个稳压值差不多的吧

网友:
那个不装也可以呀

网友:
找个差不多位置的稳压二极管替换就可以

网友:
稳压值一样的代换

网友:
查查后级有短路吗  那个二极管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指导,我再查查后级看看,实在不行就不装了,

网友:
SMBJ14A,标准 值只有14V,击穿电压16V左右,,你应该买SMBJ24A的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