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23 集成不显示 独立就显示

楼主(2014-06-16):
V星 H61M-P23(B3)   集成显卡不显示 插上独立显卡就可以  集成那边的供电在主板还没 '嘀' 一声前是有1.1V   嘀一声后就只有0.4V了 这种情况会有哪些方面的故障呢  大哥大姐们别说的太专业哦 没去过学校学过 所以希望大师们说得通俗易懂一点 先谢谢啦

网友A:
集成显卡那部分坏了吧

网友:
cpu带不带显卡

网友:
看看CPU是什么型号,是否有带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那部分坏了吧

集成显卡那边供电只有0.4V  应该不可能是正常的吧

网友:
CPU绝对带集成显卡的 这个常识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