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2Z,这个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4-06-16):
VDD,第四脚,待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3.3V,实测,0.17V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写的很明白了。S0时是3.3V啊楼主。

网友:
肯定不正常呀

网友:
很付责任的告诉你     不正常 图上标示的看不到吗 这应该是个EC把

网友:
肯定不正常,查下待机芯片吧,看下是不是有短路把它拉低了

网友:
没有见到完整图纸不要乱下结论

4脚 VDD 图上是  S0电压 !!!楼主问的是待机的时候
我猜测 待机的时候  102脚应该是3.3

网友:
我感觉上面那个迅维学员说的对

网友A:
待机显示,0.03感觉偏高,
AVCC     VCC都有3.3V左右,就是VDD:0.1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显示,0.03感觉偏高,
AVCC     VCC都有3.3V左右,就是VDD:0.17V

你就不能发下版号吗,就发半个图,这个图我们能追查到这个电压的来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