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几年主板没见过这么变态的,大家进来给个意见

楼主(2014-06-16):
主板神州A480- i3
故障为进水腐蚀时钟与EC附近电路,造成无待机不上电,已清洗处理后,待机0.010为正常。
怪事1:第一按开关,电流跑到1A左右掉电,第二次再按开关,只能到0.6-0。7掉电。第三次按开关无反应。断电后可重复上面。
怪事2:只要在EC或者时种芯片附近用风枪轻微加热,3V和5V就会丢失。而且,可调电源出现轻轻的嗒,嗒的响声,直到冷却到一定的温度后,3V5V就上来了,可调电源也不响了。在上电待机下正常加热不会丢,所以没办法捉准哪个东西出问题。必须断电再上电才会出现3V5V丢失,而且3V 5V供电电路远离EC及时钟芯片.
加热8206待机芯片无上述现象。我头都大了。

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可能。求有经验高手指导。

补充内容 (2014-6-20 19:32):
问题已解决,时钟芯片坏。导致。因为进水,不知道坏哪里,哪里的供电都出来了,只好把进水部分的芯片全发回来试,先换IO,再换时钟,最好做桥。

网友:
你思路有问题,你不要管其他,直接按照掉电维修,看看是否有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