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4-06-16):
接一片版号为华硕K42JR不触发故障。仔细观察主板上没有发现异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电源测3V5V电感输出正常,开关上也有3.27V。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对于这种故障我喜欢先放一下电。拆掉CMOS电池,再次接上电源自动触发了,看电流好像已经显示了。不会吧,还暗屏,这么简单的故障上家居然没有修好。当把CMOS电池装回去,按开关又没反应了。看来还是要找图纸,如下图:

测EC的工作条件74脚AVCC3.3正常,14脚3.3V正常,BIOS的1,2,5,6脚有波形,17脚为低电平不正常,正常应该是高电平3.3V左右。追查此信号,最后查到设个休眠开关的问题。

拆掉此开关,再测EC的17脚有3.25V,说明正常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接下来装上CPU,内存,接屏已经显示。

网友:
霍尔开关坏了,拆了也给换个吧.........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记住了

网友:
挺经典的吗。

网友:
休眠开关貌似挺容易坏的,经常可以修到

网友:
休眠开关引起不触发的问题,认真查还是可以正常发现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修起来难呀

网友:
休眠关触摸板tp-r什么事,扯淡吧?

网友:
这个休眠开光坏了  触发条件不成立  怎么还能上电

网友:
新手表示没明白为什么休眠开关坏、把coms电池拿下会好

网友:
有意思 我也纳闷拿掉COMS 就可以触发  难道拿掉COMS LID_SW就会成为高电平?

网友(2014-07-17):
楼主技术强阿,还是个女仔来

网友(2016-12-13):
LID SW 是休眠开关。

网友(2019-07-03):
原来休眠开关也能引发这种问题。收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修 可以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