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楼主(2014-06-16):
现象是每次第一次冷开机不亮 电流跑1。4几 第二次能正常开机 是怎么回事 刷过BIOS 北桥加焊过 还是一样求助 师傅们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 也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查显卡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amd的吧 ??
如果是amd的 那就是北桥的问题 !

网友:
应该查查滤波电容。

网友:
查供电,滤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