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8718F-S怎么有两个POWROK信号?????????

楼主(2014-06-16):
问一下,ITE8718着IO第84脚是POWROK2,电压只有1.6V,第36脚是POWROK1,电压是3.3V
哪个84脚不知道去往那里 ,应该不正常吧?POWROK电压 一般都在3V左右?是不?这个EC怎么 有2个POWROK信号?
信号

网友:
上图吧,我刚看了PDF,和你说的不一样呀、

网友:
是32脚和78脚是pwrok,这个不一定的,有的主板采用32脚,有的主板采用78脚,并不是绝对的,具体还要看具体的板子,一般华硕的用32脚,技嘉的有用32脚有用78脚的

网友:
用哪个都行,只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