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e系列vpcea38ec键盘没作用

楼主(2014-06-16):
键盘全部无作用,量测键盘接口二级体值都正常,键盘换新的一样,触摸板可以用。

网友A:
量键盘接口I和O的电压,
一般是优先中断引起的.
如键盘之外的有些按钮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键盘接口I和O的电压,
一般是优先中断引起的.
如键盘之外的有些按钮漏电

这个都是直接联IO的,我量了有些脚有0.3的电压,有几个脚是3.3的电压

网友(点评):
我说的话你不理解,没办法了,道行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直接联IO的,我量了有些脚有0.3的电压,有几个脚是3.3的电压

谢谢了,兄弟,那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