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两个电容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6-16):
请问下图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两个电容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老大你截个大点的图行吗

网友:
很简单,你想下把2个电容换成电阻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
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上电的一瞬间使两个隔离管是截止状态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上电的一瞬间电容就相当于一个电阻,但只是一瞬间,,

网友:
应该是起隔离作用的。

网友:
防止电压有大的突变,比如有静电的时候电容瞬间充电,将静电吸收掉,避免对场管造成损害,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