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头电阻要如何替换

楼主(2014-06-16):
手机充电头电阻损坏,需要替换,但是不知道原电阻是多大的,还望前辈给指点下

网友:
上传图片,还希望给予帮助

网友:
看色环是10欧的,找个个头大小差不多的10欧换上就行!

网友:
多谢,多谢,等换完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10欧姆的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起保险作用0.几欧到10欧都可以用。

网友A:
坏了坏了,刚找个10欧装上,一插就爆,谁知道为啥啊,哪里的问题呢电流那么大

网友:
还有就是发现变压线圈一个角位置发黑,那附近有一个二极管,各位说下,如果那个管子坏掉了,会导致这个电阻一插就爆么,还望大家给予指导。

网友(点评):
估计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点评):
一定是有短路了,, 管子可能已经烧了。。

网友:
等再好好研究下,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么个小东西,对我这个菜鸟来说,还是很有挑战性啊

网友(点评):
基本没得修了 大短路变压器基本上都砸间短路或开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了坏了,刚找个10欧装上,一插就爆,谁知道为啥啊,哪里的问题呢电流那么大

不至于爆吧 顶多就是冒一点火星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小东西,对我这个菜鸟来说,还是很有挑战性啊

您说的可能是变压器出问题了,也很有可能的,那个变压器一个角的地方有灰,等用表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爆吧 顶多就是冒一点火星子

恩,冒点烟,是我描述的不准确

网友:
10欧的保护电阻。如果坏了很可能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只是一个电阻的问题 别的地方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冒点烟,是我描述的不准确

通电前先要测一下220V输入电路的阻值

网友:
整流二极管坏的可能性比大.

网友:
恩,等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