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奇怪的掉电问题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4-06-16):
三星fr711   17.4  i5二代 hm65 芯片组 没图,故障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玩游戏满载电流4.5a左右电池满电,  然后电流反复调4.0到2.0左右然后感觉到游戏卡顿 掉电,单用就不会卡 也不会掉电 大电容已经换掉了,nec电容  难道是表的功率不够 有几次诈表了,电流应该超过5a了  然后掉电了

网友:
肯定是可调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A:
看什么显卡了,nb显卡肯定超过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显卡了,nb显卡肯定超过5a的

n卡  550mn卡  5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