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RD2-TVM/S R1.01G 屡烧CPU的一路下管,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4-06-16):
华硕主板P5RD2-TVM/S R1.01G  屡烧CPU的一路下管,大家进来看看,,换了三四对了,芯片也一起换了还是烧,大家给的思路
换好管后,插上电源,开机没有短路,一上CPU假负载,马上就烧那两个下管,换了几对了,芯片一起换的,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下管那地方都碳化了,量一下有短路的没

网友:
换好之后,测量一下MOS管的G极是否有500左右的二极管体值

网友:
换主电源ic

网友:
先烧机烧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其他的短路原件。

这办法不错。。

网友:
是不是那路的电解电容也完蛋了!

网友:
假负载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将那一组的电容也换了。。如果有电阻就查下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