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台式机不进系统

楼主(2014-06-16):
映泰台式机不进系统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5111-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不好意思,发的帖子过了两天一直没看到,我以为版主在审核,点链接就能看到帖子了)

一台映泰台式机,开机后还没进系统就保护关机,关机前显示CPU温度超过105*度,保护关机后鼠标灯是亮的,无5V和12V输出,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停转,在开机后又会保护关机,无法进系统,大师说说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你发的主题根本没有啊

网友(点评):
大师点链接就能看到了。

网友(点评):
图片来了版主怎么不指点下?

网友:
连接里没有?

点了也没有

网友:
是呀我也看不到!可能只有你能看见!显示“抱歉,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审核”!可能再等两天就能看了!

网友:
图片来了大师怎么不指点下?

网友:
显示“抱歉,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审核”!

网友:
搞好了是CPU挂了,我找了一个旧的4000的U就搞好了

网友(2015-09-07):
这台机子我用了一年多,前几天想把1G的内存换成2G的内存,结果杯具了,我关电脑后没把电源抽掉,2G的内存换上后电脑不进系统了,硬盘挂到好电脑上找不到硬盘,硬盘转动正常无异响,硬盘之前一直正常无坏道,电脑重装系统进度条到95%时无法在继续,请问大师硬盘能修复吗?电脑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