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0 AMD平台,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4-06-16):
THINKPAD E50 AMD平台,此机原来故障为不触发,现在已经解决。原因为开关小板到母板断线。现在为接屏1.7左右掉电,不接平为1.3左右掉电。瞬间测全板供电,全都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求大神给点思路。明天准备刷一下BIOS看看。

联想E50 AMD平台.pdf

网友A:
忘记告诉大家一声了。这个图纸不好找。大家看保留吧。我花钱买的。贡献给大家了。

网友:
哎,没有人搭理我啊。今天搞刷了BIOS还是不好。现在发现。不上内存,不掉电。但是内存是好的。是不是CPU的问题呢。这个CPU不好找。还有就是不上CPU也不会掉。真是奇怪了。这个机器是CPU管理内存。

网友:
外接亮吗、可能显卡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到有没有到内存,如果到了内存,之后一般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告诉大家一声了。这个图纸不好找。大家看保留吧。我花钱买的。贡献给大家了。

谢谢你提供的图纸,现在用不上,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过了。是集显的。我怀疑是CPU的问题,在网上定了个U,明天换上看看效果吧,我没关端总线。没有断路,也没有开路。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几乎排除。除非是坏掉了。

网友:
其实有很多小窍门 可以先压一下CPU座子看一下

网友:
这个本子搞好了。是CPU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毛病就是LED屏暗屏。定了一个屏明天换上,准备收钱了。都不知道这个本子客户是怎么用的。这么多故障。今天进系统,发现网卡还不能用。其他好用。无线也正常。和客户沟通以后用无线上网吧。

网友:
小小白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