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9进水一例

楼主(2014-06-16):
好久不发贴了,今天修的一台进水机器大概写下经过,赚点分,希望给和我一样的新手鼓励和勇气

进水正题:

接机,进水,直接拆机,拆开发现,主板已经腐蚀,清扫清洗,发现焊盘已经腐蚀,上焊油加焊,一遍扫荡,没有发现明显断线和掉件,于是测量各电感阻值,大概正常,准备上电,插上电源待机0.003,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25,三五伏出来了,1.5V内存供电也正常,其它电压都没有

先上个主板图片

此时没有思路,向几个师兄求助后,便有了新的思路,首先刷了个BIOS,测量南桥工作条件,EC  RSMRST,LID,发现都正常,测量到这几个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如图:

测量控制脚是由Q3605的二脚控制PM_SLP_S3#,测量有3.3V,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这信号来自南桥,难道南桥坏了,不会吧

于是听师兄说过,进水机器断线的多,于是仔细的再查找一遍,并把腐蚀的电阻全新测量一遍,测量到R3618和R3619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看图纸

这里这个信号DCBATOUT本来是电压的,现在没有,于是把R3618和R3619这两个电阻都取下来,发现引脚已经腐蚀,找个330K电阻换上,R3619是0K直接连上,R3622也是腐蚀了,直接找个10K电阻换上,清理好焊盘,如图:

上电,电流刷刷上去了,1A多了,直接断电,接屏,LOGO出来了
再上张图:

开心啊,这几天一直都不在状态,今天修好这一台,精神来了,正好这几天舌头上起了个泡也好的差不多了,当你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再知道健康很重要,其它的都不算什么

维修到此结束,祝各位师傅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大师兄二师兄,身体安康,财源滚滚!

最后附上      下管和上管的波图:

图纸和BIOS也一并传上:

网友:
楼主图纸分析的可以啊。又是一个高手啊

网友:
图文并茂教程详细,有学到东西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  SLP-S3#本来就是要3.3V,不知道是谁跟你说3.3V是不行的

网友:
分析得这么详细。。看来在基地里学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
楼主的分析有点跳了吧,有点不理解哟

网友(点评):
中间还有一小段没有写,太费时间,白天修了一天,晚上还要处理其它事情

网友:
是3.3V低电平有效

网友:
维修细致真的很重要

网友(2014-12-08):
弱弱的问下哪个是BIOS哪个是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