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黑屏外接显示

楼主(2014-06-16):
     acer 笔记本开机不显示黑屏外接显示器却可以正常使用。主板,屏幕,内存,无线网卡,连硬盘都换过了,外接适合配,不装电池都试过了。 求大神解答。。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

网友:
屏线测试过了吗?

网友:
灯管坚持了吗

网友:
灯管检查了没

网友:
换这么多,楼主才是大神啊,检查一下屏接口,或者屏线。

网友:
楼主好NB啊 检测那么多。你有好多的东西啊

网友:
黑屏检查屏线

网友:
保险和屏线有没有坏

网友:
你的东西真不是一般的多啊

网友:
屏线测试了

网友:
我想说,你检测灯管,屏的高压没。换个屏肯定好。如果屏不行,换个高压板,必须好

网友:
大神们求解~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下,外接显示正常吗?

网友:
宏基,以前有显卡门的。

网友:
人家主板都换了还不行,有显卡小板的为什么不会显卡板呢

网友:
检查屏线

网友:
看一下屏线有没有,或是接口

网友:
最后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直接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