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md cmos电池导致不跑码

楼主(2014-06-16):
故障现象:不开机                                                                                              操作步骤:插上稳压电源待机正常触发电流1.2不跑码                                                                                                    解决办法:不跑码心想amd的多半北桥虚焊了还是现查了一下cpu时钟《amd  的cpu座子旁两个耦合电容串了             一个电阻这两条就是时钟》有了上假负载复位有了   打阻值北桥cpu通讯正常 bios片选脚有被抓取            正想刷bios时发现cmos电池电 压只有0.6了换了一个上去跑码了接上屏亮机修复完成       一直没想通bios还会导致不跑码高手解释一下呢!

rtc电路不正常
AMD的这种问题很常见

网友:
鸿基开机不显的很多先量CMOS电压

网友:
amd cmos 经常碰到吧

网友:
哦     初学者

网友:
呵呵·  对于宏基本本  CMOS电池会导致很多不触发· 啊不知道为什么宏基特多·

网友:
amd的机器都要查bios电池吧  不是对应宏基的

网友:
rtc给南桥的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AMD的也有可能不触发,

网友:
AMD 有些机器 CMOS参与跑马

网友:
鸿基的是有这个毛病

网友:
宏基现在很多没电了都会这样

网友:
这个都是宏基的通病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要跑马BIOS是最基本的呀

网友:
太好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