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从不触发到亮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16):
机型:联想G450
板号:仁宝LA-5081P6\$ o,o& X/ A2 S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偏大,不触发。

今天早上阿林老师、黄老师讲完无图纸、无点位图的维修课程之后,黄老师突然说我这里有一块客户的机器你们谁修修看。黄老师说有几处是短路烧坏的,由于我之前有一点维修经验。
我就大胆的接了下来

如图1:版号

接下来就是短路烧坏的原件
如图2:USB供电芯片

取下芯片之后发现3V还是短路
如图:3
我又仔仔细细看了看主板,发现南桥有一点鼓包。
如图:4

取下南桥后,在测量发现不短路了。
如图:5

换好南桥后待机正常,可以触发。
如图:6

示波器测试了一下待机3V 5V 电感前端和后端
3V、5V完全正常之后就去换USB供电芯片,发现2、3脚和6、7、8脚可以直接连起来。
奇怪的是当2、3脚和6、7、8直接连起来的时候,再去触发就怎么也触发不了。刚好黄老师走过来看到了,说测量一下电容。测量发现阻值为O短路了,在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去又可以触发了。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也都出来了,用示波器去抓了一下波。
ADS#的波
LPC-FRAME的波

条件差不多都满足了,还有的波就没有上传。
想知道更多的抓波大法和维修知识就赶快报名来迅维找阿林老师和黄老师学习吧!
接显示器、上电电流刷刷的往上跑,亮机了在此感谢黄老师给我的一次实践机会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幕后黑手吧!!!!

网友A:
有网上交学电路图的吗?

网友:
观察外观很重要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迅维就有远程的培训班了。。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相信在迅维学到很多东西吧。

网友:
这波波很有魅力,

网友C:
据说阿林的波波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相信在迅维学到很多东西吧。

想提高维修技术就来迅维吧

网友D:
楼主  USB接口坏  维修主板前要有个孩习惯·  就是目测主板

网友:
目测很重要。。
接到本子的第一个流程:目测外观,开机或不能开机的情况,若是USB接口之前没被搞的话,换完了桥和芯片也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阿林的波波很牛

那是必须的

网友:
USB数据线短路导致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USB接口坏  维修主板前要有个孩习惯·  就是目测主板

是啊是啊 拿到主板首先要目测

网友:
听说联想的usb易坏,

网友:
USB接口坏。。连南桥都烧了。。看来保护芯片没有起作用了。。

网友:
G450  USB口都是一个通病来的

网友:
不错!最好把一个能亮机的板子,在一些信号点在测量下电压,加深关键信号点电压多少才是对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这台机子好像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吧

网友:
学的不错 ,我自学的,混了几年才基本差不多的问题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网上交学电路图的吗?

迅维远程课就有讲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 经常碰到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