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1212黑屏,请大神不吝指点

楼主(2014-06-16):
今天老板接到一个Mac A1212,能听到开机声音,不显示,拆机测屏供电不出来,一看显卡被人干过,于是上BGA,换了一个,开机屏供电出来了,接屏却黑屏,原装屏是17寸,换一个17寸上去,依旧黑屏,想了一下,换个14寸的上去,显示了,查了很久,没发现问题,实在没辙了,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能跟屏上的那个小rom有关系吗?要是有关系把14的rom改到17的屏上试试捏!

网友A:
不过你能想到换14的屏试,也挺有才呀!不简单啊!考虑一下我的建议,要是可行的话告诉我一声!
给你加点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能想到换14的屏试,也挺有才呀!不简单啊!考虑一下我的建议,要是可行的话告诉我一声!
...

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

哥们,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吗?别“肯定”呀!我们这里以前就这样改过屏,是卖屏的告诉我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吗?别“肯定”呀!我们这里以前就这样改过屏,是卖屏的告诉我们的!

哦,可能有的行吧。

网友:
怎么还有反对的呢,你说你们也没说出个解决的办法,都没招了,我提个建议还反对!告诉我为什么那样不行!我又没说肯定行!反对你到说出个办法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可能有的行吧。

哦!又有的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又有的行啦!

你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能想到换14的屏试,也挺有才呀!不简单啊!考虑一下我的建议,要是可行的话告诉我一声!
...

谢谢兄弟哈,手上没别的屏了,所以才换的14寸,换2个都能正常显示的,你说的方法我没试过,你有试过这样改吗?

网友(点评):
我刚才写了很多,可点发表回复时说要经过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弟哈,手上没别的屏了,所以才换的14寸,换2个都能正常显示的,你说的方法我没试过,你有试过这样 ...

我改过好几个了,你可以先做个试验,把能亮的屏rom拆掉,看看能亮的屏还亮吗?
跟rom相连的算地就4根,我们改就是把rom吹下来把原来rom附近的电容电阻都按原位焊在rom上,然后接4根线焊在要换的屏上,还可以焊在主板屏线插子那儿!挺麻烦的!
你先按我说的做个实验,能亮的屏不亮了,再往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