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卡LOGO

楼主(2014-06-16):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N4050的裸板,说是能显示但卡LOGO,上电测试与同行说的故障一样。刚开始怀疑是电压不正常,于是再次上电测试,结果各个电压都正常。没思路了只好拿起板子到处看看,还真看出了哪里有问题。原来显卡下进了少量的水,锡珠有点发黑了,因为同行都清理过,所以拿到板子时没有发现。果断上BGA拆下显卡,重新植球做好后还是一样的。由于这块板子是有集显的,就想拆掉独显是否能正常显示,如果显示正常的话,那就说明是独显导致卡LOGO的。再次上BGA拆下显卡,上电测试显示了也没有卡LOGO,最终判了独显的死刑。最后更换显卡,上电测试过了LOGO了,显示也正常。希望我的帖子对论坛里的同行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这个机子独显可以直接拆掉?不需要该线路吗
这排除方法不错。。。

网友A:
好人感谢!那这个怎么分辨独显集显两个芯片

网友:
以前依为卡LOGO的大多数都是外围接口问题多点,,原来显卡坏也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是的也听说了这个了,还真的也是这个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人感谢!那这个怎么分辨独显集显两个芯片

集显做到CPU里去了,独显就在显存附近。

网友:
拆掉独显供电不行么,要拆显卡。?

网友:
早听人说显卡也会卡logo,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做到CPU里去了,独显就在显存附近。

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修错了吧、南桥微虚焊

网友:
也就是说独显坏了,只能更换

网友:
不错  长见识了

网友:
还有这种原因?

网友:
更换显卡,确实是现在机器的通病,不过还是先从电压查起。这两天修了一个机器4436s,档logo,就是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