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无待机

楼主(2014-06-16):
这个机器,无3  5伏。实测有电压输入,不出3 5伏。换芯片。OK了
,有3V5V电压了.有待机。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0.01跑到0.02掉了。换NEC大电容还是这样。换了ec也不行。哪位有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大概的说下,仁宝的LA-4494.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你这个得看35伏的开启信号是谁发出的,如果是线性转换过来的那么就是待机时就得产生,重点放在待机芯片这块,如果是由EC发出的,那么你就得把重点放在EC上,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芯片保护了。。。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EC已经发出开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