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正常不触发没3 5V电压

楼主(2014-06-16):
要如何判断板子是触发后才有3 5V电压,还是待机就有3 5V存在,对不触发板子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看3 5V的开启条件,有的是直接由LD0转换出来的就肯定是待机就有了,有的是IO发出的 就要看IO的工作条件了。需要结合图纸来具体的分析。

网友A:
这个,,,,有些机器没 3  5V 先出,,有些后出,看图纸了

网友B:
这个必须得根据图纸才能进行判断、开起信号是由线性转换过来的就是待机就会有,如果开起信号是由EC发出的那么就是要开机才会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得根据图纸才能进行判断、开起信号是由线性转换过来的就是待机就会有,如果开起信号是由EC发出的那 ...

开启信号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些机器没 3  5V 先出,,有些后出,看图纸了

看图纸要怎么知道是待机有还是触发有?

网友:
大多数是先有3valw和5valw电压

网友:
这个多看看资料,给你说了你也看不懂,慢慢来

网友C:
看EC晶振,南桥晶振是否起振,开关有没高电平,BIOS。

网友:
楼主要学会深入分析图纸

网友:
根据图纸来分析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EC晶振,南桥晶振是否起振,开关有没高电平,BIOS。

是不是只要晶振起振就可判断这部分没问题了吗?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查查吧对着图纸

网友D:
看ec的供电时谁给的  在看看待机3  5v的名字一样不  有的先出3v

网友:
简单点,按下开关后。

网友E:
老师说了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你拿到板子先按下开关再测3 5V如果按了开关还没有那肯定有问题,修35V咯。。。

网友:
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师说了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你拿到板子先按下开关再测3 5V如果按了开关还没有那肯定有问题,修35V咯。。。

但是有的3 5V是后面才出来,待机时没有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ec的供电时谁给的  在看看待机3  5v的名字一样不  有的先出3v

谢谢 感觉你的回答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有的3 5V是后面才出来,待机时没有是正常的

我的意思是不管他先出来还是后出来按了开关他总该出来了吧?如果还没出来那他是不是有问题啊?你不需要知道他先出来还是后出来,你知道他有没有问题就行了。懂?

网友:
不是,要以上几种都有,就大概可以判断35V是触发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