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维修记录

楼主(2014-06-16):
今天有事情耽误了一个上午,中午才到店里。先是一个E530 开机不显示,拔插内存后开机屏暗,我说可能是屏坏了,换屏,老板说价格都报了,100元。我去,换屏本钱都不够,修吧,拆屏(上半部分好拆),LED_VDD,EN,亮度调节都有了。不用说肯定是升压部分出了问题,直接找一破屏的升压板,飞线,剪板。上电亮机。
  ASUS K43SV不触发,走了弯路,拆机直接刷BIOS,能触发,电流0.4不动,由于机器上家压过南桥,二话不说直接换桥(这里开始就走了弯路),去下桥一看焊盘掉漆。补绿油,吹干,做桥,冷了以后通电,故障一样,没办法量电压吧。一量,南桥没有复位,在看25的晶振没有起振,换晶振,电容,故障一样,想会不会是晶振坏了,结果找遍料板,没有一样的,改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的,心想不会是南桥没做好吧,又不想再做BGA,仔细想想谐振电容应该还连接有电阻,把电阻一起换掉,开机电流1.1不显示,(南桥还是没有复位,头疼开始了),心想肯定是南桥没做好,或者南桥坏了(都是料板上拔下来的桥),于是又换一个,还是不行,心想不可能是BIOS没刷对把(之前完全没有考虑过BIOS,因为刷了以后开机了,没想到会开机不显示)。又找一个BIOS刷了一遍,上电,完全没想到,亮机了。---------------其实这个机器问题很简单,就是BIOS坏了和25M的晶振没有起振,而没有起振的原因就是那个电阻。
   联想C466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基本就是充放电部分的问题,正好有料板,直接换充放电芯片,在通电,亮机

今天状态不好一下午就才修3个机器,我们主要做商家,基本一个月160台左右的量,所以修很多机器的时候都没有时间来分析电路图,基本都是看故障确定范围,只要没有短路,基本条件满足,有料板都是先换。如果不好才开始去分析电路图。

写的不好,只要是白天修机器完了,到下班脑袋里面就是一团浆糊。 希望能加点分。。。谢谢。。。。。

网友:
料板上的不一定好啊,有可能把好的换坏了,呵呵

网友:
楼主真给力 还是在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就修好了三台 换成是我恐怕要一整天的时间啊

网友A:
上来就斧子砍过去,不行再用锯子是吧,呵呵

网友:
有着技术可以了把

网友:
你生意真不错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不是写得不好,是你满脑子就直接搞定的思维。有空还是得看看资料。

白天修机器 晚上看图纸,偶尔觉得还不错的机器发发帖子。嘿嘿,,,基本不特殊的故障都不用烦图纸。

网友:
5楼真幽默,呵呵,我总是查准了才下手,所以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来就斧子砍过去,不行再用锯子是吧,呵呵

是的,你不知道商家天天打电话催机器。然后手里压着四五十个机器再手里的感觉,巴不得变机器猫,看一眼机器就修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