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EV1.0开机提示15秒关机

楼主(2014-06-16):
如题,华硕主板提示15秒关机都是南桥检测到USB供电异常。跑线跑到桥下面的472排阻换掉还是一样。不知道472排阻是不是进桥了。求图纸

网友:
检查usb_oc#信号,正常应为3.3v左右,各个usb都有,又一个不正常就会这样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吗?
见http://wenku.baidu.com/view/dada0478a26925c52cc5bf6e.html

网友A:
华硕这毛病。在这么新的主板还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毛病。在这么新的主板还存在。。。

这个情况我修过,不过P8H61-M   里面是不能查那个信号的,我是靠小六芯片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我修过,不过P8H61-M   里面是不能查那个信号的,我是靠小六芯片找到的,

是啊。。这信号难找啊。。特别是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
是不是超频或是BIOS设置有问题呀,提示恢复BIOS设置吗。

网友:
其实不是太难, 这个是靠排阻的, 我上次修华硕P8H61 R2.01  是靠两个电阻来分压的

网友C:
不多说!懂得这图的都知道是神马!

有图看就好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多说!懂得这图的都知道是神马!

这个是P8H61-M LX的图,和P8H61-M LX3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P8H61-M LX的图,和P8H61-M LX3不一样。

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多说!懂得这图的都知道是神马!

我这板每组USB电阻分压后的电压都是3.2V,应该是正常的。但还是15秒关机

网友:
这种板我也修过,USB过流现象,确实在小六芯片附近多找找,看能不能找到损坏元件

网友E:
插上USB键盘看看管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上USB键盘看看管用不

插不插USB键盘都一样

网友E:
那个样的话你只能查usbo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样的话你只能查usboc#了

每组usboc#都是3.2V正常啊

网友:
USB错误,开机后就关了

网友: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芯片的

网友: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信号的

网友B:
同意楼主的说法, 不过这块板子是点位图也查不到这信号usboc#   搜索有,可惜不显示,后来找到都两个分压电阻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主的说法, 不过这块板子是点位图也查不到这信号usboc#   搜索有,可惜不显示,后来找到都两个分压 ...

点位图是查不到usboc#信号的,饼哥的反推!

网友F:
楼主干好了没有?这个板我修过一样型号的,同样问题,桥旁边的OC#都正常,坏的是CPU旁边的那个USB,不是排组,是一个小电阻,我把桥换过还不行,最后面才查到的,忘记多大的了,小电阻,用万用表点一点跟USB相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干好了没有?这个板我修过一样型号的,同样问题,桥旁边的OC#都正常,坏的是CPU旁边的那个USB,不是排组 ...

我今天压桥好了,因为检查每组usb_oc#都正常。这板两组USB排针是用排阻的,另外一组USB排针和USB插口的oc#分别是用两个小电阻,小电阻都在各组USB附近。

网友:
这个H61的15秒断电,我搞好了2快H61,,换排阵是没有用的,搞那个USB旁边的,也就是那个保险旁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