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MACBOOK AIR 开机有锁,提示要解锁,怎么办呢?

楼主(2014-06-16):
接到一台苹果 MACBOOK AIR 开机有锁,提示进系统要输入四位数的密码,网上百度了一下,什么的都试了,什么的command +D     command +s  之类的都没有用,直接一点反应都没有。网 上也有说是这机子不是正道上来的,着锁了,我猜也是,不是 是同行送来的,同行说是他朋友花了2000多买来的,不管那么多,请教各位大哥,这个要怎么解决呢。着急呀。各位大哥有知道的帮一下忙了。

网友:
苹果开机标志出现时按住 Command-R。 选语言。 在菜单栏,选实用工具  终端”。 在终端窗口,输入命令:resetpassword 按下回车键。 再按指使,你试试,我以前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作用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