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LP2065显示器去保护问题

楼主(2014-06-16):
前几天单位一监控用HP LP2065显示器坏了,带回来准备发厂家售后维修,说是显示器开机(或按显示器开关)亮一下就灭了。看到后,我说拿来我修修看,修不好就当练手了,呵,业余爱好者嘛。
拆开后电源板上五六个鼓包的电容,心想,小问题,应该是电源板电压输出问题导致,有问题的电容换掉后电源板输出电压18V、5V正常了,接上数据线还是亮一下就灭,哪保护了,网上搜了下,说是高压板IC保护了,找到芯片 MP1038EY,接着搜这IC的PDF,只有1038的,论坛有朋友说把4脚接地,也有人说把6脚接地,还有说把2脚和11脚连起来,都试了还是保护,接地我连的是28脚,应该没错吧。那为什么还是保护呢?没办法只好拆屏了(开始没拆屏,一是怕把屏弄碎了,二是要是有灯管烧了也没得换),拆开发现有一灯管接头烧断了,重新接上单独试灯管都是亮的,把屏装好试机正常,最后顺便装机,连续使用五小时正常,第二天交给别人。
顺便上几张图

下面是最近新买的UT61E,AD584基准测了下还算满意,咱的老胜利也很给力

维修纯属爱好,业余选手,大家见笑了

你这是在家里修啊
~~个别灯管烧坏是这样的现象,开机亮不到一分钟便黑屏了
你不业余了。。 都迅维的学员了。。

网友:
这么夜还在发贴辛苦了。。帮你顶下。。。

网友(点评):
谢谢,前段时间忙,没时间发,这几天有空就在论坛多泡泡,本身干的是大型机电维修,电脑、电路维修纯属爱好,真的是喜欢,呵,业余时间都干这个了。

网友A:
你是高手呀!去保护拆屏焊灯管,还成功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佩服!
其实不拆屏的情况下还有一招能对付,就是改个双灯的高压板,只插两根好灯就ok,可有个缺点就是亮度会比以前低!

网友:
恩,学习了,谢谢,咋没想到只插两根灯管试下,呵,话说要拆灯管这显示器要拆到导光板这才取的出,手里没备用灯管、高压板,业余人员嘛只有查到哪修哪了。
买那种四灯单独供电的高压板最好,1-4个灯随便借几个都行

网友:
既然是高压保护了,那就干脆换LED灯条了,因为你去掉保护,也不能用多久了,况且你这还是监控用的显示器,全天24小时开机的。

还有,怎么把工作台搬到床上去搞啊,不整张桌子来放一下

网友(点评):
判断是高压保护了,但心里没底,就试着去保护看工作是否正常,也知道去保护不是长久之策。至于工作台的问题嘛,呵,都说了业余选手,哪有专业的工作维修台,为这,老婆唠叨无数次,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高手呀!去保护拆屏焊灯管,还成功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佩服!
其实不拆屏的情况下还有一招能对付 ...

看看!你懂的太多了,以后得向你多学习了!

网友:
用个灯管检测高压板接12V供电看电流就能迅速判断哪根灯管问题,还有这修屏咋在床上修啊?

网友(点评):
你是说,用高压板一根灯管一根的试吗?手上没有另外的高压板,用原机的话单根测还是会保护的呀,看电流?你是说用直流电源?没弄过,貌似听说过,呵,还望赐教。

网友:
床单上 维修的吗?? 小心走火

网友(点评):
恩,是在床上,呵,上面铺块旧订单,上面一块奖牌板,这就是我的工作台,安全问题嘛,家里有漏电空开,插板后我接的隔离变压器,哪怕只是离开一会,我也会断掉电源,本身也是干大型机电维修的,安全不敢小视。

网友:
这就是我的维修工作台,呵,家里小卧室床上,弄完再收拾,有时摆一天,这张照片是昨晚的,这会都没收拾,为这,老婆叨叨无数次了,呵,也想有个自己的专用维修台。

楼主真厉害 @@

网友:
楼主的维修地方,确实有点不好啊,

网友(点评):
业余爱好者嘛,只能这样凑和了,随用随收拾,呵

网友:
你都是学员了还业余 ,不过你修显示器挺搞笑 在床上修

网友(点评):
呵,去年初学的远程主板,就没学会(自身问题),更别提还老师了,电源是跟刘坚强学的(至今也还没学完),显示器纯属自学,买书、网上看视频、泡论坛,不是谦虚,真的是业余选手。

网友B:
都拆屏干了  还叫业余啊

网友(点评):
拆到导光板这加上这次只干了两回,上次是拆一笔记本的屏,真的是业余,凭的是细心和钻研的精神,真的不是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拆屏干了  还叫业余啊

确实要细心 不然一个不小心就麻烦了

网友C:
好贴不错,在下也是业余的,用的万用表跟大侠的一样,也是UT61E,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贴不错,在下也是业余的,用的万用表跟大侠的一样,也是UT61E,嘿嘿。

幸会幸会,大家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