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X58主板,屏不亮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4-06-16):
今天接手一个台式机,用了2月,基本是新的,据客户讲,他给机子做系统还没做完时,突然黑屏,接手后测试发现机箱内风扇转,指示灯亮,独显卡灯亮,风扇也转,就是屏不亮,经测试,显示器是好的,独立显卡也是好的,在别的机子上OK,该主板是华南X58的主板,没有集成显卡,换了内存条依然屏不亮,跑码卡,不跑码,开机后一直显示00,各位大神,谁遇到过,求分享经验,急急急

网友:
这种板很少修到。。 无经验的就按时序慢慢查下吧。。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从供电开始查呗,这水贴多的,老徐都头疼啊

网友A:
华南X58的主板,我听都没有听说过,

X58主板北桥发热量很大,也很容易烧坏,南桥是ICH10,可以用P43的南桥换。

不跑码得按照时序来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南X58的主板,我听都没有听说过,

X58主板北桥发热量很大,也很容易烧坏,南桥是ICH10,可以用P43的南 ...

嗯,我也估计南桥挂 了,这个板子北桥很烫,南桥没温度,明天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貌似这板没过保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