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P31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4-06-17):
主板型号:FOXCONN P31A-S

故障现象:无复位

故障分析:无复位要量全板供电、时钟
1、内存供电1.8V正常
2、桥供电 1.5V 1.05V 1.2V都正常
3、总线供电1.2V正常
4、CPU供电1.3V正常
供电量完量时钟信号了
1、量PCI-E显卡槽的A13、A14脚都为0V
量时钟芯片小排阻上都无电压判断为时钟信号有问题,
接着查时钟芯片工作的3大条件
1、供电 3.3V正常,在时钟旁边的小电感上测到正常的3.3V
2、14.314MHZ起振,测试的是板的背面晶振的2个脚都有1.3V左右的电压,算是正常
3、EN信号 看图纸EN信号是时钟芯片的18脚,
量得它的电压为0V,明显是开启信号没有
再看图纸,开启信号是由VRMPWRGD上拉
再查VRMPWRGD信号,此信号是CPU供是好之后由CPU供电芯片的37脚发出后由3.3VSPD供电经R174这颗电阻上拉至3.3V
实测试CPU供电芯片的37脚为0V
再查3.3VSPD供电也为0V
3.3VSPD供电就是内存槽的238,由电源的3.3V经过R355这颗0欧小电阻产生
量内存槽与电源3.3接口有700多的阻值
明显是R355这颗小电阻变大了,正常应是直通的
取下R355这颗电阻量得它变大到382千欧了
找了个0欧电阻换上去
再上电代码跑完
正常亮机了
写得比较绕,再画个简图
总结:R355这个电阻变大,导致VRMPWRGD信号不正常,进而时钟芯片18脚收不到开启信号,时钟芯片不工作,全板无时钟造成主板无复位

网友A:
半夜不睡觉,又在发帖赚分,好男人啊

超.级.版.主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看版主的贴让我学到不少知识,半夜还在发贴楼主辛苦了。。。

网友:
时钟的条件不是有4个么?

网友:
这个板怎么桥供电有3个呀,别的板一般不都是测到一个1.5就好麽,是不是其它板子其实也是3个供电,但一般没图纸就只测场馆或电感了?

网友:
3D3V_SYS经R355(正常0欧)后转换为3D3V_SYS_SPD,由于R355阻值变大(为382K),导致VRMPWRGD失去上拉,导致无法正常开启时钟,导致全板无复位。

网友:
时钟  只要量PCIE的脚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4-07-24):
清晰易懂

网友:
一看就是老鸟!
~~楼主修的好写的更好 呵呵
很给力
版主分拆得非常详细,使人一看就明白。。

网友(2014-06-17):
思路清晰,分板到位,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看上去很舒服。。。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步来,思路很清晰

网友B:
这个事个通病了哦。。辛苦

网友:
楼主多发这样的好贴,一步一步来,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
又是一经典教学贴!楼主辛苦了!自从开始干维修,我经常晚上1点多才睡!真担心有天身体挂了,大家也注意身体吧!

网友:
我修了半天都修不出。被你一下就修出来了太厉害了

网友:
最喜欢看你的贴,思路清晰 遇到同故障的板对着修,修好 有成就感

网友:
楼主很心细+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夜不睡觉,又在发帖赚分,好男人啊

写的很详细,思路也很清析,感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好,修的也好

网友:
很久没有看你的帖了,终于又发帖了,有空要多发帖啊,好让我们多学习学习。

网友:
无复位需要检查全板的供电  时钟 然后最后才能轮到复位    版主 这个板子有图纸 吗 还是参考图纸。。。

网友C:
楼主修好 能赚多少钱呀

网友D:
呵呵,貌似这个主板就爱坏这个,看我早期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2664-1-1.html

网友:
思路很好啊,学习学习.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楼主修的好有条理啊,很有实力 ,向你学习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的真好,不过我还没有碰到0欧电阻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发的帖就是清晰明了,经常看你的帖,今年看到你的帖少了,是不是生意太忙呀,希望你百忙中发几个经典的 ...

忙是一方面,修到很多简单的都不愿意写

网友:
CK PWRGD L 怎么会是EN开启信号?是怎么看的。对芯片英文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貌似这个主板就爱坏这个,看我早期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2664-1-1.html

看到你的早期帖子了 确实 是那个spd爱出问题

网友:
逻辑思维很清楚。。。使用人一看就明白。。非常经典的作品。。。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分析比较果断。学习了。

网友:
感觉主板就时钟和复位难修。

网友:
好快速有图子修板还是爽的很呀

网友:
写的很细。稍微懂点的都 能看懂

网友:
R174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写得很清楚明了,让人一看醒悟,

网友:
看看 有没有用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中

网友:
要没图纸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了,图纸是不是买来的呢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写的好长好长

网友:
又是VDD SPD 电压问题 中间 断线 或者 0欧电阻变大

网友:
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思路相当的复合逻辑,营养相当的充足,我等菜鸟十分受用!谢谢!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功力深厚呀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高手找图纸也是高手。。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 能赚多少钱呀

做技术的,都先确定能不能修好,钱以后再谈

网友:
思路清晰,分板到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正好有个P31我来量量看

网友:
有图纸要好得多,但是现在主板的图纸太少了。能找个相近的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个通病了哦。。辛苦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写的很清楚,不过问一下LZ测量内存工作条件不测SPD电压、负载电压等四小供电吗,如果测试了SPD就不会走这个弯路了

网友:
内存电压 3.3V 烧坏。 引起的没有复位。。好少见

网友:
又是一经典教学贴!楼主辛苦了!

网友:
跟着真正的高手学习真是一种享受

网友:
看似简单,但我对台式的一点都不懂,哎,学修笔记本也快两年了,也想找个时间研究一下台式机

网友:
无复位的机器真难修

网友:
无复位看看北桥和内存电压。。。

网友F:
我正缺呢 多谢了

网友:
高手啊,膜拜中

网友:
赞个!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中!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你好,请问怎么看哪种管子,是内存或者是桥的供电,怎么区分哈,就是看你测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多是在管子上测

网友:
时钟的开启信号跟内存的SPD供电也有关系啊 这个我还真心没遇见过
感谢楼主的分享 在一次的多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赖!!

网友(2014-12-12):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芯片的37脚为0V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只解决R355阻值变大问题后就不用管电源管理芯片38脚输出0V了呢?

CPU供电芯片的37脚为0V,原因只有两种,一种是NCP8357本身37脚阻值对地短路造成,另一种是这个引脚相连R174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引起,只解决R355阻值变大问题后就不用管电源管理芯片37脚输出0V是因为这个R355这个电阻在这里也是通过与R174上拉电阻连接最后到电源管理芯片37脚属于同一个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