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229cl 用一会黑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6-17):
碰到了几个飞利浦 229cl  用一会黑屏指示灯不亮, 特别分辨率变的时候 就断电一样 全无 。只有拔下适配器 等会再插上 就好。
刷过 bios 好像 不频繁了 待测中。。。。
大家有见过的吗。。

网友A:
把把按键拔掉试过吗?不过这毛病像是程序的事儿!要不就换驱动板主芯片试试!

网友:
刷个程序先试试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换板点屏试一试

网友:
外置电源 换过  按键 断开过  程序刷过 就是行

网友:
加焊驱动板芯片

网友:
好多是触摸按键问题

网友:
触摸按键问题 是什么情况  这个不是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把按键拔掉试过吗?不过这毛病像是程序的事儿!要不就换驱动板主芯片试试!

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哈哈 这是灌水的节奏嘛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就在黑的时候测驱动板的电压条件。注意晶振和MCU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有芯片温度高价格导热的

网友:
高压 驱动 拿分走人

网友:
有可能是主芯片热了就稳定性不好了,你还可以把新驱动板的程序读出来写到关机的驱动板上再试试!
一切皆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