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英特尔独立显卡。 开机不显示,电流在1.1A左右

楼主(2014-06-17):
吹了显卡,还是不显示。

网友:
这样谁能帮到你啊,一点数据都没有

网友:
刷个BIOS先啦

网友:
给你点思路 加上内存看电流跳变 然后再拔掉内存看电流跳变 如果过了内存 果断干显卡  没过就查吧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首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测过内存没 过了 基本就是显卡了 不一定吹就能吹亮 重置吧

网友:
电流多少,有没有调变,另外这个机器下面有灌胶   吹显卡不显示 就证明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A:
这样的大家也没法跟着你学习,透露的参数越多,测量的数据越多,看到的细节越多,我想这才是维修之道,单单一句,人家给你说了,也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网友:
把你的各种测量结果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大家也没法跟着你学习,透露的参数越多,测量的数据越多,看到的细节越多,我想这才是维修之道,单单 ...

谢谢,我是个新手。 学习的地方很多

网友:
这机器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吹狠一点看看吧。

网友(2014-07-28):
干显卡吧   重置不行就换吧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芯片组的  inter一般都是显卡  amd的肯定不是显卡

网友:
就是知道也不给你说,修到什么地步也不说下  就说吹了下显卡  你TM以为什么都能吹下就亮呀

网友:
最讨厌 三板斧

网友:
看看显卡后面的电压有没有有

网友:
接外接显示器看亮不亮

网友:
SL410  显卡注黑胶的啊,,,加焊一般没用,,这显卡坏的多,,直接换个试

网友:
打黑胶的显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