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32wD显示器加电无显示(大神,求助)

楼主(2014-06-17):
求助,应该从哪下手,求思路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不会吧,你啥也没测,具体电压也不报,根据你描述,只能说驱动板,要么灯管,要么高压部位问题。

网友:
测5V,高压12-18V的电压压有没有啊

网友:
看看12V 开关电压有没有 先改个高压板试试 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拆开看看 测一下电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