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外接OK 接屏不显

楼主(2014-06-17):
联想G455外界OK接屏不显  显卡供电都正常, 想请教LVDS模块的开启信号 是哪个  高手能告诉怎么来的 最好。

网友:
供电,开启信号,查一下啊,或是用风枪吹下显卡

网友:
如同樓上所言,先焊顯晶試試

网友:
应该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
G455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下屏线和屏线接口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在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