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痴痴的问题 勿笑

楼主(2014-06-17):
看了好多贴纸 都提到EN 和EC信号 不知道那位高手给说说
信号

网友:
EN 控制 每个芯片都有EN 开启信号的 EC不就是一个控制芯片嘛 好多的电压开启都是EC+BIOS开启的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en 是开启的意思
ec 相当于台式机的io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简单明了。

网友:
EN是开启的意思
EC是一个芯片

网友:
EC是个控件芯片, 一般是笔记本用得比较多点吧。。
EN 是个芯片开启的信号,

网友:
楼上都说了 现在楼主明白了吧

网友:
en就是开启的意思

网友:
哇哦 谢谢大家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