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TFT22W90PS的怪问题

楼主(2014-06-17):
型号如题。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屏幕不显示,指示灯亮。拆机未发现电容鼓包,把屏线拔了只接灯管就不灭,插上屏线就刚刚看见桌面1秒就灭了。昨天要下班的时候接上屏线又不灭了(我哪里都没有修过),今天来又要灭了。真的是很奇怪,只要不插屏线就不灭。所以在此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你这款机器灯管 爱坏  拆开吧

网友:
插上屏线的时候量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机器灯管 爱坏  拆开吧

谢谢你的提醒。我刚开始也怀疑灯管,现在你在提醒我我就去拆屏,还没拆开的时候2根线轻轻就拉出来了。接上之后目前还没有灭。谢谢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