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网卡不正常求指点

楼主(2014-06-17):
该机器进水烧件,拆烧焦件(一个)后PCB依然漏电,自己弄不了发到鑫迅维修回来的,回来的单子上写着——网卡坏,待机芯片,桥。上电试机,启动正常,装壳测试,发现系统提示无线电开关已关闭,以为是开关坏了,拆了检查开关是正常的,同时发现有线网卡插网线只有绿灯亮,黄灯不亮,系统能自动获得IP,但无法ping通网关。将水晶头插入网口,打了下网线阻值是正常的。两个网卡只要修好一个就行了,求指导。

网友:
你直接把无线网卡20pin 搞点胶带绝缘 在到系统里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呀!强制打开无线!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看下

网友:
果断 换个网卡啊

网友:
断掉无线18 20 脚

网友(2014-11-09):
系统里面 没有 打开无线。 装个  电源管理 程序  键盘上 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