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不认光驱和固态硬盘

楼主(2014-06-17):
华硕N53SV 主硬盘为一块60G固态硬盘,光驱仓内用硬盘托架加了一块60G的固态硬盘。现在是不认光驱内的那个硬盘,主硬盘很正常。把光驱内的固态硬盘换成机械硬盘还是不认,就是换成光驱也不认了。为什么?

网友A:
运气不好,还能给你说什么

网友:
你直接把60G的放在硬盘位子试试 啊

网友:
光驱接口的问题呗·

网友:
sata 电容 ,接口电压。

网友:
肯定是接口问题了吗

网友:
你换了转接口吗?。。。。。。

网友:
请检查下内部接口处.

网友:
楼主你的电脑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光驱不认?不然怎么转换的设备都不认呢。先解决一下主板的光驱电路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好,还能给你说什么

哈哈,运气真心不太好。

网友:
光驱接口的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么?恢复下出场设置呢?

网友:
接硬盘的时候看看供电

网友:
将固态硬盘换到,主接口硬盘那里试下。。

网友:
看接口那供电正常不啊

网友:
BIOS里改一下模式